IBM T42 跑87

楼主(2010-09-03):
接一台T42 南桥烧了一个洞,换了桥以后就跑87.怀疑没换好,又换了一片全新的还是一样的.
电流到0.6多.各电压都正常,
换了北桥还是跑87
换了BLOS还是跑87
后来没招了 我把H8也换了还是跑87
郁闷呀,应该是那的信号不对吧,我又不会量,有点乱修感觉 .大家说说,

网友:
压压显卡看能不能过

网友:
先排除下安全芯片吗,再查下CPU的工作条件 ,换个CPU试下!

网友:
是 安全芯片的问题   你刷个  面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这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点评):
0.6的电流能到显卡?

网友:
对照点位图查一下,看有没有断线的。或者刷一个不含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刷个无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我换过BLOS 这个是无安全芯片的。CPU也换过。内存也换过。显卡也加焊过还是跑87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 或者南桥缺少信号

网友:
哥们这板子没变形吧  南桥  北桥 显卡  h8你都整过了  既然你说来时候南桥烧了个洞  那还从南桥那找问题  一般般子不存在多个问题

网友:
刷个不带安全蕊片的BIOS

网友:
是不是8587代码啊,请把PC卡芯片摘了

网友:
两天前遇到跑87的,有时候还跑02,是HP的,型号我也不知道,因为客户拿来就只有主板一块,那板我也没有见过,是迅驰,855平台的,电流停在0.6几,由于故障不明确,南桥换了,我也没有编程器,IO换了,故障还未解决,因手头活太多,所以先待定,结果客户就过来了,拿走了,现在还是个未解,难道HP也有安全芯片这一说?

网友:
有维修经验的说一下解决办法,没有修过的不要瞎猜好吧

网友:
87 没过显卡 。 你可以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87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也许你加焊不行 取下来重做试试 可能是你在做南桥的时候把显卡弄空焊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