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HK320-51SP电源中两级EMI滤波电路中的X电容代换?

楼主(2010-09-03):
 市电输入插座上焊着一颗X电容和一对Y电容做EMI滤波,PCB上一个EE形共模电感,还有靠近大电容和整流桥一侧一白一红两颗X电容,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两级EMI滤波电路。现在220V交流电二根线一根接到了整流桥的中间一脚,另一根交流电经过那个红色的X电容后接在了整流桥中间另一脚(红色的X电容与PFC并联),那个白色的X电容又接在这脚与地线上。现在这个红色的X电容被击穿开路了,请问怎么替换。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这样一个电容开路的,但是电源能正常工作,就是有异味(电容炸开了)。然后找了一个 250K 450V的换上去了,没出现问题。个人感觉此电容为初级滤波,不用严格代换,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本人菜鸟,欢迎拍砖!

网友:
现在问题是手中没有这种电容换,如果把这二个电容拆掉,让交流电一根接整流桥一脚,交流电另一根线经过PFC或直连到整流桥的另一输入脚。这样行不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市电插座那经过了一级EMI滤波电路,接着经过一个电感和一个方形的X电容形成了二级EMI滤波。那个一红一蓝的X电容是从前一个方形的X电容出来接地的,那二个拆掉应该问题不大吧,有的差电源都没经过EMI滤波直接整流了?

网友:
拆掉。。。。不用。。。。。。。。。

网友:
135K  其中135是容量(13X10的5次方=1.3uf)  k是误差:10%
250  指耐压值:250V。。。。。。。。。。。。。。so,找个1.3u 250v的换上。。。。。。

网友:
在滤波电容附近的大的红电容好像不是X电容,LZ看仔细些在发帖

网友:
这种叫电容旧的电源盒上多的是,拆一个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随便找个旧电源拆一个下来,实在没有不用也成。

网友:
如果是X电容可以不要,但如果是和开关管构成回路的能不要吗?谁试过?

网友:
LS的,那个电容还在整流桥的前级,电压都还没变成直流,怎么与开关管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