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65板子插集显花屏但用独显显示正常

楼主(2010-09-03):
今天遇一865板子,代码显示正常且亮,插集显花屏,但用独显显示就正常,我换了内存条,故障依旧,难道是VGA插槽问题?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肯定是北桥虚焊了.加焊北桥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VGA插槽一般很少坏。除非外观有烧。

网友:
北桥的问题  加焊北桥也有可能是北桥性能不亮

网友:
加焊了一下北桥,问题解决,谢谢老大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显花屏 查内存供电 时钟 数据线有没有问题  再就是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