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到主板北桥芯片后背缺少的贴片电容的容量

楼主(2010-09-03):
如题 怎么知到主板北桥芯片后背缺少的贴片电容的容量

网友:
贴片电容和其它贴片电子元器件一样,按封装类型(也就是体积的大小)可分为0402(1.0×0.5)、 0603(1.6×0.8)、0805(2.0×1.2)、 1206(3.2×1.6)、 1210(3.2×2.5)、 1812(4.5×3.2)等。
除了封装类型外,常见的贴片电容还必须包括材质、容量、电压和精度等。
例:0805 CG 102 J 500 N T
0805:是指该贴片电容的尺寸套小,是用英寸来表示的。08表示长度是0.08英寸、05表示宽度为0.05英寸;
CG:是表示做这种电容要求用的材质,这个材质一般适合于做小于10000PF以下的电容;
102:是指电容容量,前面两位是有效数字、后面的2表示有多少个零102=10×102,也就是=1000PF;
J:是要求电容的容量值达到的误差精度为5%,介质材料和误差精度是配对的;
500:是要求电容承受的耐压为50V。同样500前面两位是有效数字,后面是指有多少个零;
N:是指端头材料。现在一般的端头都是指三层电极(银/铜层)、镍、锡;
T:是指包装方式。T表示编带包装,B表示塑料盒散包装;
其它贴片电容型号基本上也是这样,只是使用的符号不一样而已。

您可以看看掉下来的电容和其他的是不是一样大,一样的话可以再其它旧主板上找个容量一样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