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GE-MX不能正常开机,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楼主(2010-09-03):
有一主板asusP4GE-MX,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断电一段时间能正常开机,有时在关机状态下还自动开机。强制开机正常。
如何检测,可以不可以直接从绿色接到开关上,来强制开机呢
是那里存在问题呢。望高手指导一二。
开不了机

网友:
查查看IO附近的电阻,那里的882好像经常要有问题!!

网友:
用绿黑强制短路,如果能点亮的话,查开机电路。

网友:
日照市
的帖子
不开机的时候按着开机的时序来查看一下到底是那里出问题了 先查待机 再查开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