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1S无时钟

楼主(2010-09-03):
X81S无时钟 (14.318不起振 有供电 晶振换过)  待机0.02   加电0.38  掉电  待机0.04    无法加电     (加电时除CPU供电   其他全有)

网友:
cpu供电如果没有 时钟开启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
不是 先出时钟  才出 U供电吗   我记得修的 很多 无U供电的本子  都有时钟的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时钟收到CPU芯片电源好信号时才工作

网友:
查CPU核心供电工作条件,换CPU核心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