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690的怪问题

楼主(2010-09-03):
我有一块七彩虹6902得主板CPU核心供电1.36内存1.9 北桥特别的热。诊断卡跑  F2 F5 C1  并且它有个怪病 它跑的特别的慢  五六秒钟才跑一个数  还有诊断卡—12付一会有一会没有 这种问题是怎么的回事啊? 还有就是北桥特别的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一下主板各供电的值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把串口拆掉试  F2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