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大滤波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浏览论坛有一段时间了,
有许多都是因为大滤波电容导致的奇怪 故障,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怀疑一个电容 可不可以把它翘起来 来排除它呢?
问题

网友:
短路的话我们都是用这招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直接加330UF的电容就好了啊

网友:
不能Qiao 只能换

网友:
要看是什么样的
nec的那个大电容你翘翘来看哈呢
短路是才是用翘来排除的lz

网友:
谢谢 大致明白了

网友:
短路可以的。失容就不行只有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