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00WD电源炸飞,找零件型号

楼主(2010-09-03):
路过的兄弟,帮忙下,明基G2000WD电源被雷击坏,不想给客户换板,求几个元件型号,R630(   );  R613(  );R614(   );R623(   );R612(    );ZD601(  ) ;先谢谢~\(≧▽≦)/~啦啦啦~

网友:
R630( 可能你搞错了,没有这个编号  );  R613( 102 );R614( 183  );R623( 4R7 );R612(  470  );ZD601( 随便找一个差不都多的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写错了,是编号R603(     ), ZD601是个稳压二极管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