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z 不亮机 求图

楼主(2010-09-03):
机器启动到1.0a不动了 内存换过 显卡加焊了下 也不行 一按开机键 屏就是白色的 不是特白那种,然后电流到1。0a就不走了
显卡

网友:
这是这型号的通病,我修过2抬。没搞好呀。你搞好了,记得给我话呀,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显卡的通病啊 加焊了不行的话就换一个

网友:
我现在正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正准备吧显卡重值。。。

网友:
先重植不行就换,加焊没作用的,BGA温度控制好

网友:
查一下显卡后面的供电,可能少一组供电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