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进水修复一例

楼主(2010-09-03):
联想C467A板号:LA-3691P
问题:进水
  目测主板的MAX8734A的背面,内存背面,网卡一边有进水的痕迹,有的已经腐蚀了,先是清理把进的水渍洗干净,然后上BGA上烤烤,因为没有烤箱我这就用BGA烤烤。
  接电,待机0.00,测PQ11正常导通,公共点19V正常。测MAX8734的20脚无19V,上图:

  看图PR81,PR80有19V电压,用镊子刮刮,发现那里已经腐蚀断线了,接线,再测8734A的20脚19V有了,可是不出+3VAL/+5VAL,测LOD5/VCC/REF都没有电压,8734A没有工作。再测SHDN#也是0V,按经验这个要有3V以上电压,8734A才有可能工作,看图发现PDZ1的2脚与PR93之间断线。接线。待机0.02。

  接电。开机无显电流在0.37左右掉电。测试发现开机时,+3V-1.8V-1.2V-1.5V-1.05V正常,CPU有0.95V.反复测试发现都一样,突然有次开启来了,不过就一次,然后又是掉电,到此感觉电压都正常了,就把思路放在了复位上,这时就走了好多弯路。我先把POK测了一边,发现CPUPWRGD电压只要1.6V,这时就在这纠结了,换8770,还是一样的,一下子陷入了沉思,(呵呵),看图综合时序感觉应该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时心里也没底,换之前又测了下南桥的工作电压发现居然没有+3VS。这我就纳闷了,我前面测试有的啊,顺藤摸瓜发现U10未导通,4脚控制及一直是低电平。对比U28发现应该有19V。再测这条线路发现R202阻值变大了。

  原来才47K现在是无穷大。自此机器终于把它搞定了,就是飞飞线换了,一个小电阻。

网友:
这么好物文章怎么没人顶呢,
对了,我有一点不明白,没SD怎么会影响到没VCC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lod5,跟VCC一用的一路电压图上是VL,SHDN#应该是开启信号吧!

网友:
像这种进水的修的都会和dcin 还有这种电压比较高的地方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南桥不参与触发的  ?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进水的机子挺难修理的 。

网友:
    6楼说得对。。没有+3VS。。南桥也能触发成功?

网友:
楼主还是修的仔细 啊   蛮辛苦的  顶一下

网友:
有能力就是不一样,,我还在修台机,,还没有接触本本呢!!!

网友:
学到了,好多信号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才学没多久慢慢摸索,积累经验。谢谢了。

网友:
看了楼主修这种进水的机子,感觉断线的地方比较多,,以后有进水的机器,先可以细心的观察板子的外观有没有断线或者腐蚀的现象》》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可以细心才行

网友:
看到进水机器就心烦

网友:
不知楼主像这种触发偶尔掉电,最后怎么会想到测南桥的工作条件部分呢,你能说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触发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返回挂起电路要工作正常,反回挂起的条件之一,当然是此部分电路的供电要正常,这部分供电也就是VCCSUS电压。而不是VCC电压(+3VS)。+3VS电压是南桥上电后需要的电压,也就是南桥的核心电压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爱断线,不过楼主的功夫还是不错的!我是新人,学习了!

网友:
恩..很好的维修经验哦 .... 太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电阻阻值变大,无法导通,进水的机,故障千奇百怪的,

网友(2010-10-08):
楼主思路很清晰       我有过很多次都是忽略了电压的  走了好多弯路才修好的

哎   细心真的是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高手   进水机很难修的   这贴子讲的好

网友:
不明白,你怎么量到南桥少了一组供电,你是在那量的,,在南桥旁边或背面的电容吗??还是对照图纸,一个一个电压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