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无线网卡更换过后提醒网卡报错进不了系统,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0-09-03):
IBMT41无线网卡更换过后提醒网卡报错进不了系统,求解决方法!

网友:
拨错代码是多少

网友:
无线报错是1802吧?  有专门刷这玩意的软盘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就好了,一般INTEL 2200BG或者AR的网卡就可以,其它的要碰运气了!

网友:
代码多少呀,180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代码,只是开机停留在英文界面,提示一排英文,大概意思是检查网卡

网友:
IBM不用原装的网卡好像报1802吧,直接一行英文的还没有遇过,楼主可以再换个试下,要是1802报错,刷下程序就行了

网友:
不太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