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暗屏求救··

楼主(2010-09-03):
接到一台X40笔记本  开机LOGO重启  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修  所以放了几天 今天叫同事装起来发现没有显示了··
但是电流可以看到到0.65A重启  又到0.65A  又重启    跟以前刚送过来时候电流一样····
  我查了屏线接口这里··发现VBL16v 没有16V电压 ··
  如下图:[          想请问下这个VBL16V是不是待机的时候就有的?还是要开机以后啊?  我查这个电压时是由Q22提供的电压
  如下图:
  我查1 2 5 6脚16v电压正常  3脚没有电压   4脚也 没有16v电压   可以直接把这个1 2 5 6脚与4脚相连·拉个16v电压到VBL脚吗?

          还有这个  BACKLIGHT_ON 高压开启信号脚也没有电压
  如图:[

网友:
这状态应该还没有亮机把吧

网友:
Q22的第3脚、BACKLIGHT_ON信号对地阻值多少哦……

网友:
要开机才有16V,

网友:
如果Q22的4脚没有短路的话,可以把Q22的DS极直接相连,因为此16V是待机时就有的。
先测一下BACKLIGHT_ON 这个脚短路没有,如果没有短路可以从屏上的3.3V供电脚飞线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量了没有短路···也直接把ds极短接了·  也拉了个3.3v的电压过来·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VBL16是不是待机就有16v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这么说,这个高压板就改不了了,只能用通用高压板改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