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精英为HP SR5135CL代工的945GCT-HM的最新BIOS

楼主(2010-09-03):
这板子接过来的时候点不亮,跑E3或者25或者两者循环的跑。后在基地载下一个BIOS刷过后可以点亮但,接硬盘进系统到滚动条就卡死。进PE也一样卡死。有一次敲下板子进了PE以为南桥问题做了南桥后一样没解决。现在求个比较新的BIOS,或者大家给点意见。小弟在此谢过
点不亮
硬盘

网友:
哥,你需要向两点下手。第一 ,换硬盘。第二,换南桥。

网友:
如果真的想刷BIOS到HP官方找找吧,ECS是不会出这个BIOS的

网友:
超级糊涂
的帖子
精英945的桥还有座子容易空焊

网友:
华硕经销商
的帖子
应该是南桥的几率大的多,因为PE也进不了

网友:
BIOS 程序HP官方的下来的是安装的解压不出来,试过几次了。我想应该是南桥坏了吧,因为我加焊过,BIOS能刷亮应该是好的了。只是不死心而已哎

网友:
进系统到进度条死机,把网卡 1394芯片等外围芯片一起下了,再进看,如果还是不进,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