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种BIOS诊断卡跑码顺序

楼主(2010-09-03):
求Award BIOS、AMI BIOS、Phoenix BIOS   上诊断卡跑码的正常顺序 。。。比如C1......00   中间的全部过程

网友:
主板不同有些AWARD和AMI的跑码也不能确实

网友:
一般都是,05.0D。4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百度自己搜吧  如果想知道AMI的  就搜AMI Error   其他的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啥!哦。好吧。。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