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液晶开机久了右上角开始发黑???

楼主(2010-09-03):
一开始都正常用几个小时候右上角开始发黑,用手摸着感觉特别烫,比下面的角烫多了。这是灯管的问题吗??
问题

网友:
感觉是灯管问题。几年的本子了?亮度调低点可能有改善。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了,换灯管试一下.

网友:
糊嘟嘟
的帖子
几年的本子???你看清楚了

网友:
还有知道的师傅吗 给分析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 上面的一组灯管时间长了 老化了
像家里用的日光灯一样 时间长了 灯管的两端都会发黑
建议换灯管 而且最好 上下两组都换

网友:
从网上查了查关于LG W1934S 的通病就是灯管 焊点容易虚焊,要是从新加焊一下能管用吗??

网友:
建议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