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显示器的 电源板的故障

楼主(2010-09-03):
原装NEC显示器 直接接了市电 导致了电源板烧了,  因朋友自行拆了   ( mpf1503A) 电源板 的 保险   色环电阻,压面电阻,和安规电容     我也不知道原来的型号了    ,   请大家帮帮忙   我该怎么着手呢

还有  改成220V    怎么改啊

网友:
把电源部分元件拆了,加块电源板吧!

网友:
找一个类似的电源板比着补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还是直接改个通用高压电源一体版算了

网友:
先把电源修好,这种情况比较好修,然后买个220转110的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
呵.110V改成220V 那初级部分的元件基本都要换了.  还是换块板实际点吧.

网友:
我看还是买个220转110的变压器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