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工包的9400的显卡。。开机正常。。到XP界面就蓝屏

楼主(2010-09-03):
一块工包的9400的显卡。。开机正常。。到XP界面就蓝屏。怎么回事。

网友:
用MATS 测试了吗

网友:
安全模式能行么?

先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
把GPU重做,如果不好只能换掉GPU了

这是这批显卡的通病

网友:
mats 没有问题。进安全模式就重启电脑了。。换gpu估计客户不能干啊。。

网友:
除GPU外,还是GPU

网友:
换GPU客户不干的话,那直接让他换显卡好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不是说了吗,可以先重植GPU
如果确实不行那客户不换,谁都解决不了的

网友:
现在9400有点过时了,干脆换了吧。

网友:
一般重置gpu的话你们都要多少钱。。

网友:
这种工包的显卡需要30--40元吧

网友:
BGA一定要有用专用设备才可以修吗?

网友:
谢谢各位了。。。重置要他50他不修了。。。看来这卡不值啊。。

网友(点评):
鸟人胡闹嘛,50块都不修还拿来干嘛,还以为维修员都是神仙,看看就能看好啊

网友:
先看他修不修,不修就换显卡嘛。。

网友:
核心问题吧。。。一进系统加载驱动就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