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比较菜的问题,知道的告诉一下!

楼主(2010-09-03):
大家说说主板的型号到底怎样确定!我遇到一块主板,什么都没有标;就一个白纸贴上面写着:M138-LG31的字样!谁说一下这个就是主板的型号还是BIOS的版本?在网上怎么也没找到这个型号的资料!连这个型号都没找着!大家见过或知道的帮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用GOOGLE搜搜看啊,没有就难搞了!!

网友:
应该是G31 version1.0,至于牌子吗自己琢磨下。

网友:
呵呵,小厂杂牌板,估计找到希望不大

网友:
根据命名规则,再与市场上的芯片组比较的话,应该是主板型号,芯片组是G31的,其他的就看是什么牌子的主板了

网友:
山寨版子。。。。

网友:
使用百谷狗强大搜索引擎 应该可以得到结果

网友:
G31的板子,后面的是版本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型号看北桥上面的标识

网友:
如果不确定是BIOS问题,就先不要刷它,一旦刷坏了,那就OVER了,BIOS坏的还是占少数的,板子什么故障,除了BIOS,没别的可能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