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CPU供电

楼主(2010-09-03):
我这有好几块775的主板都是不加CPU时CPU有供电,但是加上CPU后就没有供电了?请问怎么回事啊?供电管理还是北桥的问题?谢谢

网友:
当然是 CPU供电部分了!!!!

网友:
换CPU查CPU供电电路看看

网友:
你看看座子底下有没有明显的小电容掉的,一般都是从机箱上拿出来擦掉的或者磨掉的。然后查查北桥各项正不正常,加焊一次北桥看看

网友:
看看那CPU的频滤是不是支持那一块板  有些不支持他是没有供电的

网友:
如果不支持,他有好几块板   又不是相同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估计是北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楼猪现在搞好没有

网友:
先换个电源IC,还不行的话就做北桥,还有一个可能是CPU座子

网友:
加焊北桥 试试。

网友:
CPU没坏的话,我感觉也像北桥的事!

网友:
这个需要用带灯负载先查一下是不是座子的问题,然后查PWM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个人意见: 如不加假负载的时候 VCORE电压正常 而加了CPU的时候VCORE不正常 那么有2个地方需要查 一个是CPU座子那块供电 是否被拉低 ,另一个就是北桥了   如果是上了假负载测正常 上真CPU不正常 那么需要测北桥和主供电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有供电  上U没供电查VTTFSB  与 VID组合看一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