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 多个问题维修过程

楼主(2010-09-03):
      同行送来二修的本子,接上电源  直接5A,断电拆机取出主板,再接电源 PQ39烫,
确定是VIN对地,先后断开PL12、PL3、PL4,当取下PL3时正常,取下PQ31测击穿,换好后VIN不短了,可是+3VPCU对地短,再断开PL2后是后级短路,后面东西太多 用烧机法吧,3.3V加到PL2后面 直接还是5A,摸各芯片、管子、电容没有发热的,我的表笔线都热了,有点晕5A的电流不可能不烫啊,又摸了几遍还是找不到。老老实实的拆吧,后面+3VPCU能到的电容、管子全下了还是不行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就差EC和BIOS了下午继续,抱着板子看BIOS没事,EC是87541V发现引脚不太齐像是焊过,仔细看了一圈 终于发现了问题。45、46连锡  45脚是+3VPCU,46就是地,用烙铁拖开后不短了,但+3VPCU对地阻值还是偏小 是35。先不管接电,待机0.3  EC发烫,3.3V和5V正常。更换87541V,触发跑码结束

网友:
这是前级维修员粗心大意的结果。

网友:
二修的板很郁闷,我今天搞了三块板,都是二修,只好了一块,明天再努力了

网友:
二修功底要很强呀,

网友:
2修的不好弄呀!我弄了4个 就有一个号了 !!

网友:
最可气的是有时候,同行修不了了,拿来费时费力找到问题了,告诉他问题在哪一报价,嫌贵不修了,还让你回复原到原来的毛病。哪时真的想骂娘了,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好办,,,南桥3.3Vsus供电处,直接开个19V过去,烧吧~反正不打算修的话,最好是做手脚不会发现的那种,这个你自己看着办,给你提供个方法,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恶人就用恶心的办法吧~

网友:
有修铁板的技术,一手板的问题基本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45 46P如果连的话,EC应该发烫才对呀,为什么不发烫呢?

网友:
8楼的疑问我也有啊,一直连的EC肯定是挂了。是不是楼主开始没摸它啊。

网友:
45 46脚连锡,电流根本没有进入EC,所以EC根本就不会热

网友:
真正的完全对地短路是不发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客户报价多少呢~ 这一手维修商也太弱了吧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3.3V对地了,结果焊接功夫不行,造成了杯具

网友:
二修机先把上家修过的地方重新焊一遍,我以前看到芯片都上反了的

网友:
同行机子,你得先给他报个价啊,,,别花了那么长时间,找到故障,最后白搞,,太对不起自己了!!

网友(2010-10-16):
对于同行送修的机器先看是不是修过的,然后价格比一修报高一点,同意后才开始检测与维修,要不然等找到毛病又不修了,那会郁闷死的

网友:
二修的机子就是要特别的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