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W1907的显示器

楼主(2010-09-03):
今天接到一台HP W1907的显示器,是被雷击坏的,电源管理芯片爆了,换了p1337,开关管用k2645待用的,4脚连的电阻也挂了?在论坛里找了资料用103的换了,测各阻值都正常,通电有5v。14v。哈 好了。接驱动板灯测试,哇靠,电源灯和屏一亮一灭代换通用高压板还是一样,光耦,可控硅都换了,还是一样,那位大侠前辈,希望能多多指点

网友:
那就在换下驱动板,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4脚连的电阻也挂了?4脚是热端电源地,连什么电阻啊?

网友:
想办法,先确定电源、高压板、驱动板和屏几大部位

网友:
是开关管g接的一个103的电阻

网友:
我想还是电源板的问题。。。用通用电源板试下

网友:
今天又有一个客户送了一台同样的机器,发现r805原来是0.24被我换成0.4的,试着改了一下,ok哈哈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驱动板,电源来判断故障范围,用排除法修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