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笔记本南桥的一些重要信号,用于开机的。

楼主(2010-09-03):
求下,笔记本南桥的一些重要信号,用于开机的。

网友:
rtcrst ,rmrst,pwrbtn,slp-s3.slp-s4,slp-s5.batlow.rtcvcc susclk.susvcc好多好多。不同桥有小小不同。

网友:
嗯哈,楼上是触发电路的,还有很多电源好之类的用于复位,还有PLT南桥给北桥的复位

网友:
南桥开机五大条件:1 南桥的待机电压3.3V,2 RSMRST#信号,一般是EC发给南桥,3 RTCVCC  4 32.768KHZ晶振 5 PWRBTN 开机触发信号。
不知道对否

网友:
小弟刚学笔记本维修,EC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位大哥可以告诉我

网友:
EC就是IO,说话不同

网友:
2楼靠点谱 4楼从台式机照套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是不是所有的笔记本的南桥,北桥,IO,CPU所需要的工作条件(也可以说是信号)都差不多,只是每个品牌对信号的叫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
我没说清楚,不好意思,INER,ATI,AMD,SIS,都不一样,我现在是说的INTER

网友:
那请教无边思绪超级版主说说笔记本南桥开机条件,小弟不才,请多多包涵!

网友:
   不开机跟很多有关系的 比如 你要看一下待机正常吗  EC   南桥  工作条件  整机有短路  等等  还是 有些机跟BIOS 也有关系 比如说东芝M800  BIOS  不对就开了机的

网友:
开不了机,我喜欢看看BIOS的信号变化。

网友:
我一直不懂那个rmrst 到底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图纸上都标着我只知道信号后带#或上面带一条横杠的是低电平触发,不知能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