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 第二天 开机不能认硬盘

楼主(2010-09-03):
`有台 客户拿来的 R52的机器  说老是开不开机  我听他说的情况就是停留在IBM画面时间过长  要很长时间才能过去 然后进不去系统  那就是没有认硬盘啊  首先 我给硬盘接口加焊 没有解决 然后 就给客户换个160G的硬盘  回去让他自己测  结果第二天就不行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 原来的也是160G的  我后来问一个哥们才知道那不是R52的板子  而是R51的板子  R52的是915的北桥 现在这个是855的北桥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机器不支持160G啊 还是 南桥问题呢  不敢对南桥下手啊 现在  他又说机器进过咖啡 然后换的内存  我没看见 主板上有进水的痕迹啊    怎么修呢 这机器  干南桥 又怕干出别的问题

网友:
160G硬盘应该没问题,问题应该还是南桥。DBM南桥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南桥出问题了做一下。

网友:
做了 不行  今天早上还是不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时候把掌托下4个螺丝拿下就好了  装上4个螺丝就不行  能是壳子的问题吗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接触不 好  有小接触的短路嘛

网友:
你先查一下硬盘的供电5V上来没?再干桥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