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 这是到底啥问题啊

楼主(2010-09-03):
主板inter    可以正常开机   点亮    但是用手摸mos供电管 及电感非常的烫手   机器又是正常的就是温服有点点偏高
  这是啥问题啊 如果说mos管击穿或者短路  才会发热啊   但是如果真的短路应该点不亮才是啊

网友:
其他MOS管也是很热吗?主板有许多相供电的。正常情况下,MOS管热量也不低,只要在正常温度范围内就不会有事,如果想降低温度,可以加散热片。

网友:
正常的就别管它,主板上有很多地方很热的

网友:
有的MOS管发热是正常的,也有可能是性能快不行了吧?

网友:
查VCORE端的电阻及下管到PWM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方的MOS管烫

网友:
MOS管发热很正常的现象,只要能够正常工作一般没什么问题,发热本来就是半导体的特性

网友:
看周围有电容没  换大点

网友:
有些供电的MOS管是会发烫的,不然就不用放散热片了。

网友:
MOS管发热它的寿命也不会很长   CPU那里的MOS管应该好用一点  区别的料板上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是正常 但是温度 很热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是很热啊  对了   如果供电mos管 坏掉一个一项   CPU还可以工作吗   貌似不可以啊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地方的MOS管  发烫有可能是轻微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CPU的  m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处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如果波形对就没有问题  ASUS的很多板温度也很高  照样用正常的

    板设计原因

网友:
        MOS管发热有的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