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讲下,有待机,有3,5V,而不触发的维修的成功经验吗?

楼主(2010-09-03):
大家能讲下,有待机,有3,5V,而不触发的维修的成功经验吗?我到现在,还没修好过这样的问题,一直在等你们的维修成功经验。在此谢谢了。

网友:
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南桥工作条件,有的BIOS还参入触发

网友:
就是开机顺序嘛,多看下论坛的帖子啊

网友:
这个应该还好吧!我最怕那种CPU所有条件正常但是不跑吗

网友:
首先先打一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如果没有短路,查开机电路,搜一下时序吧

网友:
是呀,先是要看有没大的短路,量一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再差触发信号的传递有没送到南桥或是IO,再看南桥,IO有没有正常工作。信号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