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求助

楼主(2010-09-03):
主板短路.现象为开机立即断电.查到CPU供电附近发现其中一个供电场管无阻值另外一个好的.....然后马上 上枪 吹下来换上2个......换好后.不上CPU 可以点.没有断电...加上CPU 开启不到10秒.又断电.................. ...丫的..不行了又换2个 换完还是这样..不上CPU能点.不断电.上U 马上断............... 这个问题该怎么下手?????、本人小白....求详细的 方法....主板是杂牌478针..                    有个芯片 好像是什么 UTC.....什么什么的.........阻值有1个0.....是不是 这个 玩意?? 上个 场管 烧一个..     不上CPU  能亮一会....CPU上了 就灭

网友:
把所CPU供电的所有长管拆下来量  在换主供电源和次供电源芯片。。。。。装上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这是CPU供电电压过高导致的

网友:
供电管子都测下 在测下供电IC

网友:
测北桥击穿了吗?桥坏也会有那种情况!

网友:
查下管的G极到PWM的线路,很明显PWM或者驱动IC的BOOT脚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U断电后量一下是不是供电管又烧了 如果又烧了的话  把电源IC一起换掉

网友:
如果已换上的场管没有再坏,那考虑一下CPU供电IC,北桥。

网友:
出想这种情况 大多都是换电源ic 看看。把坏的管记得也换了

网友:
这都想象不一定都是CPU供电的事也有可能电容有股的  也会造成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