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故障现象是哪部分电路坏?

楼主(2010-09-03):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屏供电5V有,液晶面板显示垂直的彩条,没有图像,是驱动板坏还是屏电路坏?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啊,不试试谁知道啊,什么牌子也没有说。一般情况下是屏有问题

网友:
用通用套点下屏。。如果没有坏那就查驱动板

网友:
拆个机器把屏点下就行了哦,问谁也问不出来,有的板要出5V 12V的单单5V不能说明说明问题的啊

网友:
先检查屏线.再点通用驱动测试,,如仍不正常,,那应该就是屏的主控IC问题了.是什么型号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