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之怪现象,请求帮助

楼主(2010-09-03):
1、灯管在点屏的工具上点,一直亮,正常。
2、将灯管接在T42的高分屏上亮几秒就不亮了,如果装屏里面再接到高压板上就一直不亮。
3、将其他屏接在T42的高压板上一直亮,正常。
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问题已解决:

后来重新订了一批灯管,换上去正常了,到目前三天,没出现过以前的问题,是我上一批的灯管问题,那批14“的都不行。

网友:
灯管打火了,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灯管在点屏的工具上点又是正常啊,其他屏在T42上也是一直亮。我用12寸的灯管点就能一直亮,

网友:
点屏工具是强制点的啊,不会保护的,我换IBM R50的也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后来你是怎么解决啊?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本身的高压板好坏试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也认为是打火,漏电吗?两条灯管,两条灯管线都换了,都是这样,是不是没焊好?但12寸的我也是这样弄,但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压板是好的,我用其他屏试过正常,一直亮,也换过高压板试过。跟原来那条一样情况

网友:
的确是漏电引起的,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线没包好,或者是屏接在上面漏电呢/根据你说的,/
你换个灯管。一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那个灯管也是好的,在点屏工具上一直亮,后来换过新的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灯管换过三条,情况一样,如果说是漏电,我也只是灯管,没碰到其他东西,两头都是没接触到什么东西的。

网友:
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
高压打火了。没接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高压打火了?那其他屏接上去都是正常亮喔,灯管也重新焊接过几次,灯管不亮时也是没电压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仔细看看那高分屏的壳是不是有变形。

网友:
打火露电。在点屏工具上屏的金属外壳不接地,不会打火,而装机就接地了才能打火,我遇到过,修的过程不说了可想而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都没接在屏上,直接裸灯管接在高压板上的。

网友:
换过12寸的灯管正常亮,换过15的也正常亮,14的就是不正常,亮一会就灭了。14的换过4条了,结果都是一样。也不知是不是我这批的灯管都是这样。

网友:
应是灯管的问题。这种灯管中的银光粉对交流电的要求较高。

网友:
他都没装屏上去 单灯管试,和屏有什么问题吗,换个高压条,在把屏线接开供电保险换了
好了回个话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以前用得好好的,换过另一条高压板也一样。不知是不是灯管要求高还是什么原因,想再进一批灯管回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G:

    高压板,屏线,灯管都换过。结果一样。连灯管的线都换过。

网友:
一个就是给高压供电不稳,一个就是灯管那边的问题呀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漏电引起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细节要作好!

网友:
灯管没装好,你可以把灯管卸下来单独试,看看亮不亮,如果亮,就是没装好,对外壳绝缘不好。重新装。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会不会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连接高压板的接口是不是松了

网友:
换灯管是个细活,稍不注意就容易出问题的,你再仔细检查一下吧,看有什么纰漏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后来重新订了一批灯管,换上去正常了,到目前三天,没出现过以前的问题,是我上一批的灯管问题,那批14“的都不行。

网友:
这说明灯管是正常的  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特别是供电是否稳定  还有几个工作条件 能亮一会说明 工作条件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  灯管不良   不过我修过时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历害,是我老火了,怎么一批灯管全坏了

网友:
货源很重要,搞不好折腾人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