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能修理好吗?

楼主(2010-09-03):
(图片)

网友:
估计希望渺茫啊。

网友:
请说明啊

网友:
修不好~——很难——很难

网友:
那条条能闪动吗?

网友:
如果是出屏线了一般都修不了。

网友:
换吧,没救的了。

网友:
广东那边可以搞的!我看过啊!

网友:
现在杭州这边也能搞了,但是只保一个月,收费要150起,让人用的不放心。

网友:
横条的一般比较难,竖条的就比较容易。可以试试,

网友:
据我个人的不完全统计。维修过的屏 质量很不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修不好了!亮线太多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很多,LZ没讲清楚哦

网友:
横条没办法修。竖条也不是一般能修。那机器不是我们这类维修员能弄的起的。

网友:
直接报废就可以了,这种我们修不了的

网友:
别修了,列驱动芯片的问题,要压驱动芯片的,听说压一条亮线要一百二,不过像你这个那么多条亮线,压了也难保再出问题啊

网友:
横纹是屏侧的逻辑板问题,,如果是软排线问题压压还能搞好,,如果是板上的芯片问题就很搞了,配也难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