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尔17液晶显示器,颜色不正,按AUTO键.......

楼主(2010-09-03):
一台海尔17液晶显示器,颜色不正,按AUTO键瞬间可以恢复正常,然后就又回去了,会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进颜色调整调下看看,可能跟24C数据有关。要重刷数据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按键失灵了,在色温里里重新选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清了24也没用,换了主芯片还是一样,最后只好换通用的了,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最多的就是24C本身坏和程序不良,还有MCU程序坏,MCU本身不良。
好多是主IC虚焊或部分电路腐化,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