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280P-01 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0-09-03):
绿线有3.88V左右的电压,紫线有5V电压,短接后无输出。

所用IC为UC3843+PS222L,绿线和灰线均在独立小板上输出,经过表面和简单的测量,没有发现任何损坏的迹象。维修进入困境,望哪位高手修过此电源的,帮忙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先要检测3843是否启动。
这个图还要分?就不看老。

网友:
看看光耦和3843的供电有吗

网友:
这种没修过!待高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