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没有坏,,但是很烫,

楼主(2010-09-03):
                     前面没多久,,我在原先那块好的七彩虹C-P4AXC的主板测了下CPU供电电路中的场管G极对地阻值,有650欧,,但不知道为什么,手摸其中的一个场管,焊下复测正常,不知道为什么,摸的时候就很烫。。旁边的两组管子都不会烫,,那么烫我想也用不了多久了,管子是型号是D412,.BE5365,,我对场管才刚刚接触,,型号代换不是很清楚。。,请教各位老师,,这款N沟道绝缘型号的场较应管在用其他同行号的场管代换时候应该留意什么呢??哈

网友:
它的输入时多少

网友:
换个09N03LA就可以了..如果仍然发烫,测一下G极电压,

网友:
是不是后面的负载比较耗电,或者说,通过的电流过大。

网友:
我们换MOS管一般N沟道换N沟道都没事

网友:
不过这个MOS管发烫可能不是MOS管的原因主控电源IC也会引起的可能是电感储能时间过长所以MOS管才发烫的

网友(2014-12-19):
我家七彩虹主板的内存供电MOS也很烫,它工作在性线状态,很正常。

网友(2015-11-03):
看是不是软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