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电流到0.71A就不动了~~

楼主(2010-09-03):
IBM R51电流到0.71A就不动了~~这会是什么问题?要从哪里下手?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呢?
问题

网友:
看电流到哪没用的,要根据跳变的过程来判断,另R51可以插诊断卡。

网友:
拔掉内存看看还是不是原来的电流,要是旧加焊北桥吧

网友:
上测试卡 看看 跑不跑码

网友:
测测内存到北桥之间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