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跑3DMARK,掉电到0.77一直停在那里。

楼主(2010-09-03):
DELL D600跑3DMARK,掉电到0.77一直停在那里;不跑3D的话开个一个小时都没什么问题。已经排除散热问题,不过我想如果是散热问题引起的,电流应该就直接掉到0了。

网友:
显卡查下我遇见过

网友:
你这个是显卡问题,显卡存在虚焊的。

网友:
这种现象直接查显卡和显存

网友:
客户说不修了,无法验证.不过显卡的可能性最大.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了,跑3D的时候,显卡的热量是很大的,估计一热,就与触电不接触了

网友:
加焊显卡,应该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