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开机到0.07就到了

楼主(2010-09-03):
110M的独显,待机0。01.,开机电流跑到0.07,3秒不到就掉了。测了各个电压,只有ISL6227的俩个电压没有出来,查芯片主供电19V正常,28脚开机后有5VD电压,,BOOT1  BOOT2开机后都有电压出来,就是EN1  EN2没有电压,顺着线路找RON_ON是I/O发出来的,开机测I/O RON_ON也没有电压出来,但是SIO_SLP_S3  SIO_SLP_S5都有3.3V的电压,,5004换过,还是一样,没有思路了。请大家帮忙研究一下。

网友:
你测一下对GND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看KBC要收到的PG信号有没有收到

网友:
手头有个d630的板子也是这个样子的!!正在找图纸呢!!貌似电压不全!!

网友:
还有那两个sio 是带程序的吧!!不是原装程序不好用的!!最好在料板上拆!!

网友:
IO待机工作条件正常不?ACIN有吗?

网友:
刚好有一块料板,换上的芯片都是一样的

网友:
翘起一个脚看下

网友:
断开ON信号的脚看是后面拉低了还是本身就没有发出。

网友:
你这个是待机不全。因为开机没有大电流,可以判断短路的可能性小点。

网友:
sus_on has voltage?and acin normal 3.3V

网友:
再换一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上电不全  看看是不是信号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