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15 显卡

楼主(2010-09-03):
有个东芝M215的机器 本来是花屏,拆开一看。显卡是被修过的。也没多想。真接先加焊下了。再上电不亮了。取下来想换个显卡看看的。上面的型号都磨的看不出来了。系统里面以前是ATI Mobility Radeon HD2400的,芯片上面的磨掉了,下面的是NF3545.00,知道的大哥哥大姐姐告诉一下呢,                                                                        0748AAY
                                                                                                    TAIWAN

网友:
跟M211一样吗

网友:
上网看看 这款本子 用什么显卡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网上看了。ATI Mobility Radeon HD2400   但不知道芯片上的那个型号。不知道怎么去定新的显卡啊。

网友:
有谁知道的说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