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不认USB键盘鼠标

楼主(2010-09-03):
一台机,刚开机进BIOS后USB键盘鼠标都正常,但一出现启动光盘画面后,键盘鼠标都无反应,键盘大写灯不亮,鼠标不发光。等时间用完自动进入安装后,提示NTLDR IS MISSING,不能安装系统,会是什么原因?软件还是硬件原因?

网友:
我的分析,关键是为什么开机过一段时间后不认USB键盘鼠标了?鼠标灯不亮是不是说明没有USB供电了?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回楼上,键盘鼠标不能用,怎么装系统?所有的安装盘里面的默认选项都是从硬盘启动吧?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是因为你没有在BIOS里面把USB 打开。你全部设成开 就可以用了

网友:
USB一般要系统装好后,然后才能认得到,先用源口装玩系统。或者看下BIOS里面设置。

网友:
DOS下能用,就说明硬件没有啥问题,考虑软件(驱动加载)问题吧,或是换个别的键盘先装上系统试一下。

网友:
      大家说得对啊,就是BIOS里面那个LEGACY USB SUPPORT没有开启。由于不能进系统,只能非正常关机,造成进系统之前一段时间USB设备不能使用。几十块钱又飞了。

网友:
提示NTLDR IS MISSING
说明你系统坏了...需要重做系统   你找个P口的键盘用用  做好了系统 再试试你的U口键盘鼠标

网友:
主板USB接口应该没问题,你可以换张安装盘试试看,有些安装盘在安装时是不支持USB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