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缓慢

楼主(2010-09-03):
接了客户的本本,检过测发现屏的问题,外接显示器正常,屏开机有图像但是拖影严重,图像反映特别缓慢,色彩有些失真。谁见过这种原因及维修经验一点呀,谢谢!

网友:
先换个通用屏试试

网友:
换过新屏正常,原屏有问题。我想修原屏,能不能修成功?

网友:
屏上有码片里面有程序   有设备的话 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问清楚客户是怎么造成的   我看是码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