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液晶显示器修复一例

楼主(2010-09-03):
傍晚一客户送来一台明基的fp71g+液晶显示器,查询后该显示器售出已经三年。经测试,故障现象是:显示器显示的画面时有时无,当无画面时,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也不亮的。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检测下面板上的按钮,其中有几个感觉异常,可能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现在这些按钮配件属于易损件,就全部更换掉。经长时间测试,故障已经排除。

网友:
BENQ的通病!

网友:
    本机最多的故障是:“明基FP71G+17"液晶显示器能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没信号为黄色、有信号为绿色),有时Benq标志一闪就灭,有时没有任何显示。”
    本人根据网上的资料,处理过N台明基FP71G ,全部是高压板一路损坏,即:五个元件坏。
    可以参考一下本人过去的一个帖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be90440100adaz.html
      本人的维修经验,此机有两路高压输出,一般只坏一路。用通用高压板处理一台,拆下的零件修另一台,即:一个高压板修两台。
    我在本站几处推荐了此贴,不知违规没?两个目的:一是想给关心相关问题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二是新手上路想多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