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板子北桥热

楼主(2010-09-03):
DDR2的板子北桥热,给北桥供电的2.5V供电管也热,其他的管子不热,就是有时开不了机,能开的话一切正常,请问这是哪的问提,还有2.5V给那些部分供电,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电,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你说的2.5V是哪里的电压?没明白

网友:
如果北桥热查北桥工作条件,北桥的电压一般都是PWM电路,电压为1.2v---1.5v

网友:
看看是否NV的桥.NV桥发热大是正常的..试下压桥开机是否正常,,至于2.5V的供电你跑下线路看看,如果发热先换管子,查控制端,如控制端正常,那就是下级负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