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电源模块的问题和液晶点屏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三端电源模块跟五端电源模块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互相能不互换使用,多了3条线就是为了能跟好的保护吗,谢谢

2。液晶点屏套件点屏的时候,还没有写入程序,屏幕会出现什么呢?。。。。我还没有点过屏 ,,谢谢

网友:
一般三端稳压都是线性稳压,自身消耗功率较大。
(五端)的我理解是LM2575之类的不知道对不?
这类稳压器工作在开关状态,效率较高。适合高压降、大电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