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nf8跑c1

楼主(2010-09-03):
abit nf8跑c1,上不上内存都跑c1,内存供电2.5v,内存时钟三个点2.2V和三个点0.2V,打ad阻值线没有对地短路的,bios也刷过了,没刷之前跑EE,求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用天纳水洗IO 再用酒精冲下   不行   查CPU各项工作条件都具备么,刷BIOS    然后考虑其它   像时钟
复位    查南桥的AD线

网友:
压桥试试看, 不想就加下桥

网友:
查北桥的电压,这板子桥后面的电阻非常易损,要仔细测试

网友:
看下上拉电阻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U试  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内存时钟不对,NV的桥,先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u的问题可能,我也有一amd的u跑ee,帮他洗下脚后ok了。

网友:
北桥压了吗?  北桥虚寒也有可能不过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