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白屏花屏故障判断与维修(

楼主(2010-09-03):
液晶屏白屏花屏故障判断与维修(屏故障收集)2009-11-27 00:291对于花屏类故障,判断屏坏还是驱动坏的问题,本人是这样的!有不同看法,大家指出!

花屏反复上电后,花的条纹、色彩有变化----------驱动板坏较多。

花屏反复上电后,花的条纹、色彩无变化----------屏本身坏的较多。

当然,最后也得换驱动板试屏,不过对于蒙着收坏液晶显示器来说够用了,不会因屏坏损失太多!

其实好多花屏的问题,最好说明一下屏的型号,因为有好多屏本身就容易出问题的!对于白屏当然得先检查下屏上的保险好坏!

例如  坏  白屏换了多数就好,花屏像是有蓝底色条纹换后故障一样!

2: LM170E01 主IC:SN0209033PZP 白屏换了多数就好,花屏换后显示有点虚,各别换后几个小时又坏.

3: 三星屏用IC LXD91811 少色花屏等现像,只要芯片没有问题换了都能好!LXD91811可以代换LXD918104 和 LXD91812

4: M170EG01 (老) 主IC:AUO-003缓存AS-F15 白屏花屏   AS-F15过热  电容C99 C100有坏的,换后就好,本人修时AS-F15没有坏

5: TX38D14VC0CAA 黑色坚条故障 没有解决过

6: HT15X15-D01 黑色坚条故障(黑色竖条间距相等)    没有解决过

7: M170EG01(新)花屏,白屏  易坏AAT1164 换了就好没有碰到换了再出别的问题

8: M190A1 花屏,条格,反应慢 主IC:CM2709反应慢和花屏换后好地在80%条格没有修好过!

好多人发TFP7433PZP的时候,到手的都是TFP7433PZP-6,换上后不好后找原因,以为不能代换!还有用几分钟,几个小时又时花屏,以为芯片质量差!当然现在做IC的是有翻新现像,不过本人拆过好屏上的IC也有出现此现像,说明不一定是这个IC的问题!最多屏上元件一个一个用同型号屏去替换,也没有解决此类故障,我个人认为是玻璃体有问题,但有人说能解决!

 对于此类的屏,白屏的话还要修修的,如果是花屏,直接放弃!"

 自己碰到过的,做个记录,很容易能看出自己修复的机率有多大

网友(2016-09-29):
不错学习了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不错看看  但修时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