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0-09-03):
技术小组, 我有疑难问题求助,我的一个aoc19液晶 ,我以前发过,没人解答过,显示器的电源板,空载时电源 14V 5V输出都正常,但一接上驱动板,5v拉低到2.3几伏,12伏拉低到10.23几伏,导致开关按键不通电????电源IC换过,开关管换过,光偶431也换,电容 换,5V 12V整流二级管也换全无效,确定驱动板是好的,最后没办法改装通用一体板,,因为客户急着要。。。哎就是没修出来?

网友:
这个现像我以前遇到过,应该是开关管S极接的一个0.22欧的过流电阻阻值变大的缘故,你再检查一下,OK

网友:
这个问题我常遇见,有的在开关管s极加个很小的电阻限流能好   有的换了变压器旁边的二极管能好     但有的也是很复杂的    你慢慢研究    好了说一声   共同学习!

网友(2010-10-03):
我昨天也碰到一个  跟你的毛病一样 只要接驱动版12V变5V 5V变2V 也换N多件了 没头绪了...
有弄好的 发表一下经验

网友:
大电容换过没有,也有可能是存的电量不够了。

网友:
我也试过一台,但我换了个光藕 ,,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希望高人解答,新手学习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输出电压的整流管是不是不好了,我也碰到过一次,不加负载同,5V正常,一加负载5V变成2.5V ,最好换了5V整流管就正常了,还有就是看看是不是电源稳压控制电路有问题,特别是光耦,和TL431看看有没有问题代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