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A-8VM533主板开机跑00

楼主(2010-09-03):
一块技嘉主板供电正常,时钟正常,一开机跑00,主板主芯片是VIA芯片的,io换过了,只有BIOS没有刷了,那位高手可以请教一下,急急急呀

网友:
都检测完了,就差刷,找个刷吧

网友:
我修板以来,都没有刷过BIOS,因为没有编程器,00好像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cpu插座脱焊呀

网友:
复位有没有呀   没有复位   会显示   FF    00    理解的同时   也说是CPU不过

网友:
压下cou座,  压北桥

网友:
00和很多的问题都有关,南北桥,BIOS以及CPU座到桥之间的AD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GA和板BIOS容易坏 在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 不跑码先刷BIOS

网友:
技嘉的板子 BIOS  是考虑的第一步

网友:
现在全板是否有复位,如果复位都有了,那就刷BIOS,压下南北桥。如果复位没有,那就查PG是否给了南桥。

网友:
cpu插座脱焊好像是不可能的因为是BGA针脚的,顺便问下怎么我每次刷BIOS的时候它老是提示芯片无效00或者FF什么的,我的是EasypRo 90B

网友:
不是吧 U座是BGA封装的不   要是 的 话先试下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bios刷。

网友:
技嘉板子好坏BIOS,找个刷吧!

网友:
我今天就遇到这样问题 最后换内存 就跑码了  LZ 先多换几根内存  有些主板挑内存!!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我遇到过换内存好的

网友:
这板子不用研究。跑00只有两个问题,1,北桥空焊,2座子空焊。用带灯座一看便知道

网友:
学习中  回复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