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主板维修七例

楼主(2010-09-03):
 一、CMOS参数丢失
  开机后提示“CMOS Battery State Low”,有时可以启动,使用一段时间后死机,这种现象大多是CMOS供电不足引起的。对于不同的CMOS供电方式,采取不同的措施:1.焊接式电池:用电烙铁重新焊上一颗新电池即可。2.钮扣式电池:直接更换。3.芯片式:更换此芯片最好采用相同型号芯片替换。如果更换电池后时间不长又出现同样现象的话,很可能是主板漏电,可检查主板上的二极管或电容是否损坏,也可以跳线使用外接电池。
  二、主板上键盘接口不能使用
  接上一好键盘,开机自检时出现提示“Keyboard Interface Error”后死机,拔下键盘,重新插入后又能正常启动系统,使用一段时间后键盘无反应,这种现象主要是多次拔插键盘引起主板键盘接口松动,拆下主板用电烙铁重新焊接好即可;也可能是带电拔插键盘,引起主板上一个保险电阻断了(在主板上标记为Fn的东西),换上一个1欧姆/0.5瓦的电阻即可。
  三、集成在主板上的显示适配器故障
  一般来说,计算机开机响几声,大多数是主板内存没插好或显示适配器故障。有一长城微机,开机响8声,确定是显示器适配器故障。打开机箱发现显示适配器集成在主板上,又无主板说明书。针对这种情况,要仔细查看主板上的跳线标示,屏蔽掉主板上集成的显示设备,然后在扩展槽上插上好的显示卡后故障排除(有些主板可能是通过CMOS设置来允许或禁止该功能)。
  四、集成在主板上的打印机并口损坏
  品牌机及多数486以上的微机打印机并口,大多集成在主板上,用机的时候带电拔插打印机信号电缆线最容易引起主板上并口损坏。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查看主板说明书,通过“禁止或允许主板上并口功能”相关跳线,设置“屏蔽”主板上并口功能。另一种是通过CMOS设置来屏蔽,然后在ISA扩展槽中加上一块多功能卡即可。
  五、主板上软、硬盘控制器损坏
  从486开始,大多数主板均集成软、硬盘控制器。如果软盘控制器损坏,也可以仿照上面的方法加一块多功能卡即可搞定(相应更改主板上跳线或CMOS设置);如果硬盘控制器坏,针对不同情况处理:如果所接硬盘小于528MB,可以加多功能卡;如果不是的话,需要更新主板BIOS或利用相关的软件了。
  六、主板上Cache损坏
  主板上Cache损坏,表现为运行软件死机或根本无法装软件。可以在CMOS设置中将“External Cache”项设为“Disable”后故障排除。
  七、主板上开关电源损坏
  主板上的电源多为开关电源,所用的功率管为分离器件,如有损坏,只要更换功率管、电容等即可。

网友:
有几点值得借鉴,谢了哟

网友:
又有新收获   值得学习  谢谢

网友:
换电容最多~~~换别的暂时技术不到家呀

网友:
很有历史的文章

网友:
项一个,新人学习中

网友:
天啊,十年前的东东

网友:
这个业面好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