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把电源烧爆炸

楼主(2010-09-03):
今天有修一V星的主板,我是另一家电脑公司拿来的。他们说原机的电源坏了。换上了一个新的电源,接上电之后,按下电源开关。新的电源马上就“啪”的一声爆了。之后就拿到我这里来了。这个机子是雷击的主板。我怀疑是网卡芯片短路。造成的电源5V电容过热爆的。回来后我就把网卡芯片的吹了下来。接上我的长城电源。发现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我还以为我的电源功率不够。就换上了一个杂牌电源。一按电源开关。电源立即就炸了。打开电源发现辅助电源管烧坏。保险坏。
想请朋友分析一下原因。后级短路应该是有保护的啊。主板ATX接口对地阻值正常

经检测:主板的P0D7003LVG坏,双N沟道的场效应管。换上后主板正常 。硬盘电源部分坏。换了三个贴片保险,和一个稳压管。光驱电源部分坏,没给他修。现在整机工作正常。

网友:
应该是3.3V短路,先查裸板的各电压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杂牌电源没保障啊  被雷打过的板  一定要先打各供电的值 然后再上电的

网友:
不能那么大意,上电之前要量一下各电压对地值。

网友:
被雷击的主板,拿来维修时,不要直接就摘网卡芯片,先打打各供电是否正常,再测量各电路的对地阻值,量下南桥和北桥,看看是否穿了,如果穿了,就没有修理的必要了,如果没穿,再量量网卡芯片、声卡芯片、IO看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然后再加电

网友:
受教了  我以前修雷击的板子都是直接上电源 还好没爆过

网友:
60来块的电源听响了。呵呵。在保修。拿去换个呼。

网友:
呵呵 雷击的短路的最多 我也见过爆的

网友:
大家也没说电源炸了。主板怎么修啊。ATX对地阻值都差不多啊。没有为0的。还有一组炸完后为负值的。

网友:
打主板24针电源插座,哪路短拆哪路,呵呵。。。

网友:
我也试过,当时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