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头的焊接方法

楼主(2010-09-03):
1、2、3     红绿蓝,然后黄白13  14   行场步,。屏蔽线678要不要接的,但是我接了5根线,红绿蓝,黄白,但是没有信号提示?屏蔽线要不要接的,但是今天屏蔽线怎么也焊不上去,屏蔽线根本不吸锡的,焊不住的?

网友:
还要接一个地线,如果显示器没有信号或不显示请重新连接HS VS

网友:
一般接六根,R G B  GND  HS VS

网友:
5脚地址线得接上,

网友:
RGB 和RGB的地,HV,其它都可以不接

网友:
最好接1235678和13、14,线焊得越多,强度越大。
焊屏蔽线要有耐心,首先用小刀将屏蔽线刮出铜色,然后给屏蔽线上锡,这样处理后保你一点就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