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跑1安左右分析

楼主(2010-09-03):
本人常常遇到有些本本,开机直接电流上到,1--1.2安后不动,CPU内存供电都对,请各们朋友帮忙分析下哪们下手

网友:
呵呵 我也想知道。我也老是遇到

网友:
这类就相当于,主板上的RST后,跑FF 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拆掉内存在测试, 看机器是独显还是集显。1.多A 大多当机。桥空的话直接跑FF,或CPU座

网友:
1A多,应该过内存了,时钟,PCIRST PLTRST 看有没,PG信号,ICH工作电压,CPUCORE都要查!

网友:
不同机型不同问题,不能一概而论